MS2351M/AD8314 RF信号检测器应用指南

楼主(2021-09-18):
MS2351M 是一款对数放大器芯片,主要用于接收信号强指示 RSSI 与功率放大器控制,工作频率范围是100M~2500MHz,典型动态范围 45dB。各种手持设备和其它无线设备都可使用该芯片。锦宏/李工18938047300 相对于使用离散的二极管检波器,
MS2351M 可以提供更宽的动态范围更高的精度。特别地,在-40~85℃温度范围内表现出良好的温度稳定性。
MS2351M 本质上是电压响应器件,典型的输入信号范围均方根值 1.25mV~224mV,或-58dBV~-13dBV,这与负载为 50Ω-45dBm~0dBm 等效。
为方便应用,内部使用 AC 耦合。MS2351M 提供两种电压输出。第一种从引脚 V_UP 输出,随着输入信号从-45dBm 增大到0dBm,该引脚输出从 0 1.2V,这时的输出可工作在测量模式。第二种从引脚 V_DN 输出,它是 V_UP 电压的反相,且有 2倍的增益。假设供电电压大于 3.3V,那么随着输入信号由最小到最大,V_DN 输出从 2.25V 降到接近于地电位。该输出可以使芯片工作在控制模式。这种应用需外部给 VSET 引脚一个电压,然V_DN 就可以控制 VGA 或功率放大器。详细信息请参考应用部分。
主要特点
完整的 RF 检测器/控制器功能
典型动态范围:-58dBV~-13dBV,或-45dBm~0dBm@50Ω
频率响应范围:100MHz~2500MHz
10dB 阶跃响应时间:70ns
良好的温度稳定性
2.7V~5.5V 的单电源供电

应用
手持设备:TDMA,CDMA,GSM
无线终端的接收以及发射信号强度指示
发射机功率测量与控制

MS2351M可以兼容AD8314

网友:
MS2351M 能
提供两种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