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电容模型库索引如何创建

楼主(2021-09-18):
如何创建.amn格式的电容模型库索引文件。应用于optimize pi

网友:
一、绘制电容的Symbol
新建电容元器件,输入名称,索引编号即可,其他的暂时不填,点击OK

在右侧的绘图工具里选择【Place Pin】放置引脚

弹出引脚设置界面,输入引脚名称,引脚序号,引脚形状,引脚类型。引脚名称可以是数字或字母;引脚序号非常关键,需要和之后的PCB封装的引脚一一对应,可以是数字或字母;引脚形状可以由自己选择,这里电阻选择没有长度的引脚;引脚类型选择默认的【Passive】即可

然后调整一下电容两个引脚的间距,修改其[Value]

点击右侧绘图工具的【Place Line】绘制电容的外形

点击【Snap To grid】将吸附网格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