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pitch的BGA一阶盲埋孔出线方式选择

楼主(2021-09-18):
    首先通孔不在考虑范围内,直接走一阶盲埋,两种方式:
1、直接盘中镭射孔0.1mm;
2、fanout出来后再镭射

网友:
    标准的多层板的结构,是含内层线路及外层线路,再利用钻孔,以及孔内金属化的制程,来达到各层线路之内部连结功能。但是因为线路密度的增加,零件的封装方式不断的更新。为了让有限的PCB面积,能放置更多更高性能的零件,除线路宽度愈细外,孔径亦从DIP插孔孔径1 mm缩小为SMD的0.6 mm,更进一步缩小为0.4mm以下。但是仍会占用表面积,因而又有埋孔及盲孔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