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如何利用ads软件设计低噪声晶振

楼主(2021-09-18):
设计步骤
放大器级数(选择一级) ;晶体管选择;电路拓扑结构;电路初步设计;用Advance Design System 2005A (ADS)软件进行设计、优化、仿真模拟。
低噪声放大器的主要技术指标
LNA的噪声系数和噪声温度
放大器的噪声系数NF 可定义如公式1:
式中, NF 为微波部件的噪声系数; Sin、N in分别为输进真个信号功率和噪声功率; Sout、Nout分别为输出真个信号功率和噪声功率。通常,噪声系数用分贝数表示。此时放大器自身产生的噪声常用等效噪声温度Te来表达。
噪声温度Te与噪声系数NF 的关系如公式(2) 式中, T0 为环境温度,通常取为293 K。
LNA的功率增益、相关增益与增益平坦度
功率增益通常是指信源和负载都是50Ω 标准阻抗情况下实测的增益。实际丈量时,常用插进法,即用功率计先测信源给出的功率P1 ; 再把放大器接到信源上, 用同一功率计测放大器输出功率P2。功率增益(G)即是P2除以P1。噪声最佳匹配情况下的增益称为相关增益。噪声最佳匹配点并非最大增益点,通常,相关增益比最大增益大概低2~4 dB。功率增益的大小还会影响整机噪声系数。公式3给出简化的多级放大器噪声系数表达式。
式中,Nf 为放大器整机噪声系数; Nf1、Nf2、Nf3分别为第1、2、3级的噪声系数; G1、G2分别为第1、2级功率增益。
当增益G1和G2足够大的时候,整机的噪声系数接近第一级的噪声系数。因此多级放大器第一级噪声系数大小起决定作用。增益平坦度是指工作频带内功率增益的起伏, 常用最高增益与最小增益之差,即ΔG表示。

网友:
功率增益通常是指信源和负载都是50Ω 标准阻抗情况下实测的增益

网友:
低噪声放大器的主要技术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