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EVX2.6的DRC检查

楼主(2021-09-18):
请问一下各位,这个DRC检查为什么没有检查出来错误,实际的PCB上是有错误的,还有飞线没连。

屏幕截图 2021-09-18

屏幕截图 2021-09-18

网友:
1.规则冲突太多了,DRC停止了,也就是说还没等检查到有没有线路断连就停止了DRC 。你可以关一些无关紧要的冲突检查。
2.规则里面没有将Un-Routed Net使能

网友:
不是还有6个open netline?

楼主:
我的意思是进行batch DRC后,为什么batch里面没有冲突信息,是哪里错了 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进行batch DRC后,为什么batch里面没有冲突信息,是哪里错了 吗?

batch检查的设置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tch检查的设置是什么

检查勾选项目如图片所示

网友A:
看着ok可以发文件帮你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ok可以发文件帮你查

不好意思,传不了,公司文件有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