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紧耦合还是松耦合好?

楼主(2021-09-19):
如题,两根差分信号是紧耦合更好一点吗?

网友:
    各种有适应场合,但一般都是宽耦合的推荐,个别除外

网友A:
    你的松紧耦合有比较量化的标准么,比如走线间距是2倍还是3倍线宽?

网友:
    布线一般松耦合,特别情况紧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松紧耦合有比较量化的标准么,比如走线间距是2倍还是3倍线宽?

    pitch 3倍线宽

网友(2021-11-15):
    总体而言,松耦合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