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NSYS 检查时报错

楼主(2021-09-19):
使用ANSYS electronic 检查(validate design)时,执行到mesh的时候报错。

查看细节的时候是这么的描述;
 [error]C281.1.CFP2_RX1_OUT_P: could not find suitable geometry to form the terminal ofthe coax port; a via or bondwire must fall within the port region. 网络是一个电容的一个焊盘与连接器的PIN脚差分对。
有遇到过这样问题的大神们,请赐教。

网友:
    端口设置不对,是不是没有设置端口的sold ball。你可以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