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热插拔为什么会烧芯片?

楼主(2021-09-21):
大家都知道电路板热插拔会烧芯片,其中原理是什么?

网友A:
    板卡热插拔时会有连接的抖动,电源的电容就会反复的充放电,导致电压的抬升(类似boost升压电路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卡热插拔时会有连接的抖动,电源的电容就会反复的充放电,导致电压的抬升(类似boost升压电路原理)

你的意思是这样一个电路模型就会因为连接抖动导致升压????!!!!

网友:
热插拔烧坏电路主要有两个机理:
1) 电容充放电的浪涌电流(发生损坏的话,电路板通常会有烧蚀痕迹)
2) 静电放电(更易发生在插入时,电路板有无烧蚀痕迹不一定)

当然,也可能会出现貌似升压电路的表现,甚至可以用示波器抓到振铃波形。这种现象常见于电缆供电的产品,由于电缆具有较为明显的分布电感,与电路板入口处的电容(尤其是低ESR的电容)易形成RLC串联谐振电路,从而在上/下电时振荡,进而表现为可观测乃至危害电路的尖峰电压。所以,如果电路板级的热插拔导致谐振的发生,那这个电路板得设计的相当的省成本和随意哦。。。

网友:
    可以,评论都挺好的

网友:
    热拔插有几率损坏板子

网友:
    静电 浪涌电流 浪涌电压 信号IO不共地导致信号电平浮空烧坏IO

网友(2021-11-03):
    这个可以用示波器测下热插拔的波形,可以清楚地看到热插拔时的管脚上的电压会比正常高许多,而且会产生震荡,插针具体可等效为感性、容性负载,插拔产生的震荡会造成过冲、下冲等,严重会损坏相应接口,可以通过在该信号上串电阻限流,加TVS等解决,前提是不影响该信号正常 功能。还可以将接插顺序设计成GND-VCC-IO

网友:
    先把地和电源接上,然后再接信号线,你看看USB的舌头就知道了,

网友(2021-12-29):
    热拔插在金属接触或断开的瞬间会产生火花发电,产生的高压会冲击敏感电子元件导致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