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失调电压问题

楼主(2021-09-21):
LTspice测量ADA4077失调电压,为什么图中左右失调电压相差1uV左右

网友A:
说明ADA4077的模型建的很符合实际呀,模型中包括了:
1).输入偏置电流
2). 输入失调电流
3). 开环增益不是无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ADA4077的模型建的很符合实际呀,模型中包括了:
1).输入偏置电流
2). 输入失调电流
3). 开环增益不是无穷大

输入失调电压相差1uV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失调电压相差1uV

呃。。。好吧,我以为你明白我在说什么,结果你以为我没明白你在说什么,我知道你说的是咋个失调电压看起来差了1uV左右,我跟你解释是因为ADA4077的仿真模型里面包含了运放的偏置电流和失调电流这一参数。然后你两个电路的外部偏置电阻相差100倍呀。这个时候你是否应该给仿真电路中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添加电流探针,看看模型里面的偏置电流Ib和失调电流Ios是啥参数,最后再结合开环放大倍数不是无穷大(这是因为你设计的闭环放大倍数比较大)来分析闭环放大倍数。

总不至于你本来想表达说LTSpice不好用,结果不准确,然后大家跟着一顿喷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