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常见指标

楼主(2021-09-22):
一、RS接收灵敏度
表征接收机能够在不超过一定误码率的情况下识别的最低信号强度;

这里说误码率,是沿用CS(电路交换)时代的定义作一个通称,通常会用BER或PER来考察灵敏度,在LTE时代用吞吐量Throughput来定义;

二、SNR信噪比
一般是讲接收机的解调信噪比,义为不超过一定误码率的情况下解调器能够解调的信噪比门限,给一串NF、Gain和解调门限推出灵敏度);

自然噪声底_-174dBm/Hz,它是一个与通信系统类型无关的量,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从热力学推算出来的(所以它跟温度有关);

另外要注意的是它实际上是个噪声功率密度(所以有dBm/Hz这个量纲),我们接收多大带宽的信号,就会接受多大带宽的噪声——所以最终的噪声功率是用噪声功率密度对带宽积分得来;

三、TxPower发射功率
越高的发射功率意味着越远的通信距离。

四、ACLR/ACPR
它们表征的实际上是“发射机噪声”的一部分,只是这些噪声不是在发射信道之内,而是发射机泄漏到临近信道中去的部分,可以统称为“邻道泄漏”。

ACLR和ACPR(一个在终端测试中叫法,一个是在基站测试中叫法),都是描述本机对其他设备的干扰;

而且它们有个共同点,对干扰信号的功率计算也是以一个信道带宽为计。这种计量方法表明,这一指标的设计目的,是考量发射机泄漏的信号,对相同或相似制式的设备接收机的干扰——干扰信号以同频同带宽的模式落到接收机带内,形成对接收机接收信号的同频干扰;

在LTE中,ACLR的测试有两种设置,EUTRA和UTRA,前者是描述LTE系统对LTE系统的干扰,后者是考虑LTE系统对UMTS系统的干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EUTRAACLR的测量带宽是LTE RB的占用带宽,UTRA ACLR的测量带宽是UMTS信号的占用带宽(FDD系统3.84MHz,TDD系统1.28MHz);

换句话说,ACLR/ACPR描述的是一种“对等的”干扰:发射信号的泄漏对同样或者类似的通信系统发生的干扰;

实际网络中同小区邻小区还有附近小区经常会有信号泄漏过来,所以网规网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容量最大化和干扰最小化的过程,而系统本身的邻道泄漏对于邻近小区就是典型的干扰信号;

从系统的另一个方向来看,拥挤人群中用户的手机也可能成为互相的干扰源;

同样的,在通信系统的演化中,从来是以“平滑过渡”为目标,即在现有网络上升级改造进入下一代网络。那么两代甚至三代系统共存就需要考虑不同系统之间的干扰,LTE引入UTRA即是考虑了LTE在与UMTS共存的情形下对前代系统的射频干扰;

网友:
RS接收灵敏度表征接收机能够在不超过一定误码率的情况下识别的最低信号强度

网友:
ACLR/ACPR描述的是一种“对等的”干扰:发射信号的泄漏对同样或者类似的通信系统发生的干扰

网友:
ACLR/ACPR它们表征的实际上是“发射机噪声”的一部分,只是这些噪声不是在发射信道之内

网友:
    无线射频功率检测芯片 - MS2351M,100MHz~2500MHz 45dB 动态范围的RF检测器/控制器,可替换AD8314,MAX4003对数放大器芯片免费提供样品及技术支持,请联系 戴先生 企鹅号:2885293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