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C烧传感器而用稳压源就不烧

楼主(2021-09-22):
传感器为惠斯特电桥类压强传感器,差分输出,利用AD8422放大信号。使用AC-DC 220转正负12V模块给8422供电,并使用LM317将+12V转为+4V之后给传感器供电,介绍电路之后传感器立马烧;但是使用实验室的稳压源+5V给传感器供电时传感器不会烧。有哪位前辈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确定传感器电压没问题的话,测下传感器供电的电源纹波和噪声,看看传感器规格书对纹波噪声有没有要求

网友:
    传感器供电电源需要采用高频脉冲开关电源做工作电源,对于低频率工频稳压电源直流电部分含不稳定的交流电成分,及其容易使传感器高敏感工作出现过载而损坏。

网友:
    看你的描述,一会儿是负12V,一会儿是正12V,是不是正负搞错了?
    LM317不接传感器时电压稳定吗?先量量不接传感器时的电压,LM317有最小负载要求,你看看满足不?

网友:
    是AC-DC的“热”地引起的。

网友:
    那会不会LM317转的4V有大毛刺,可以用示波器看一看波形。

网友:
    提供一个思路供参考:你描述用实验室稳压电源供电传感器没烧,但没有进一步介绍此时整个电路是否按照你设计的参数正常工作。这过程中有一个易忽略的地方,实验室的稳压电源带恒压(CV)和恒流(CC)模式的很常见,而且由于是实验室的,通常多人使用,你可以确认一下,你的实验室电源是否有这个功能,并且恰好其他人使用时将CC点调得比较低,所以,指不定是你传感器接法有不太正确的地方,接上实验室稳压电源因为电源的保护动作点低,故你的传感器虽然没损坏,但电路也并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
    供电问题

网友:
    是的,全沈阳都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