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里面怎么设置铺铜顶层焊盘直连,内部层十字连接?

楼主(2021-09-22):
规则里面怎么设置铺铜顶层焊盘直连,内部层十字连接?

网友:
这个不是在铺铜那块设置的吗?

网友:
    只可以同一个网络的焊盘全部十字连接或者全部全连接。

    按快捷键DR进入规则设置界面,在修改自己需要的连接方式即可。

网友:
    感觉有时候敷铜的规则是失灵的,不知道为啥

网友:
when the first object matches 設定OnLayer('Top Layer') or OnLayer('Bottom Layer')  是direct connect  這條規則是priority 1 ; 另一個規則,when the first object matches & when the second object matches內容都設all ,這個規則設priority 2。

网友(2021-10-26):
    好像不能这样设置,不过可以用折中的办法,全部设置成十字就行。然后需要全连的地方用死铜填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