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带,即微带线的地平面的铺铜面积有规定吗?

楼主(2021-09-22):
导带,即微带线的地平面的铺铜面积有规定吗?" D3 t( v2 f8 `

网友:
    我的理解是尽可能的大比较好,若有误可以指出来,谢谢。

网友:
    应该是有规定的,无规矩不成方圆啊

网友:
    对于微波电路设计,地平面的面积对传输线的参数有影响。具体算法比较复杂(请参阅安杰伦的 EESOFT 有关资料)。而一般 PCB 数字电路的传输线仿真计算而言,地平面面积对传输线参数没有影响,或者说忽略影响。

网友:
    很少接触这方面的板子,还是太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