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判断矩阵是不是空的,用什么函数

楼主(2021-09-22):
请问判断矩阵是不是空的,用什么函数

网友:
isempty()这个函数

网友:
可以采用isempty()这个函数,如果矩阵a为空,返回值为ture,如果矩阵a不为空,返回值为fause
例如
if isempty(a)
display('矩阵a是一个空矩阵')
else
display('矩阵a不是一个空矩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