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_P和USB_N这两个网络的走线需要注意哪些?

楼主(2021-09-22):
USB_P和USB_N这两个网络的走线需要注意哪些?

网友:
看起來是differential, 要注意線寬線距(可以去設定RULE),
以及是否需要tune到等長(或是容忍的誤差在多少mil內)
然後基本上Differential pair的兩側都會打ground via

网友:
USB-DP DM,要走差分,控制90欧姆阻抗,尽量不要打孔,或者少打,换层须打回流地孔,要有参考地平面,不能夸分割,不要拐直角,走45拐角,或者圆弧。

网友:
USB_P和USB_N这两个网络的走线必须走差分等长线

网友:
必须要做阻抗匹配,一般这两个网络上的阻抗为33-66欧姆(R1_P、R1_N)之间,可以选取两个高精度的电阻,然后在线路上做阻抗匹配。或者直接让PCB加工厂做到这两根线阻抗匹配,但加工成本为增加

网友:
一般这两根线的间距是线宽的1.5倍

网友:
需要差分走线和90欧姆或者120欧姆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