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矩阵除法、左除、求逆,这三者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9-22):
矩阵除法、左除、求逆,这三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这三个从字面意思看区别还是挺大的,哈哈哈

网友:
    Matlab提供了两种除法运算:左除(\)和右除(/)。
一般情况下,x=a\b是方程a*x =b的解,而x=b/a是方程x*a=b的解。
例:a=[1  2  3; 4  2  6; 7  4  9]
    b=[4; 1; 2];
x=a\b
    则显示:x=
              -1.5000
           2.0000
               0.5000
    如果a为非奇异矩阵,则a\b和b/a可通过a的逆矩阵与b阵得到:
       a\b = inv(a)*b
       b/a = b*inv(a)

网友:
    从线性代数的角度看
其实这些东西跟线性代数的东西是基本对应的,
比如说 A*x=b
如果从线性代数的角度 我们知 x=A逆 *  b
     我们可以理解   逆*  就是   除法  分子当然是b了,所以就是左除(\) 了
其是也可以直接这样理解     算出 A逆  然后再 *b,  殊途同归
       A逆 可以视为   A的  -1 次幂  结果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