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选型?

楼主(2021-09-22):
单片机怎么选型?

网友A:
一般要看功能,外设,还有单片机的主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要看功能,外设,还有单片机的主频

还要看IO口的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要看IO口的多少

IO口,几个串口,SPI,I2C看看需要什么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