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定时器的多通道捕获程序源码

楼主(2021-09-22):
单定时器的多通道捕获程序,已经试验 亲测好用
实验目的:
    学习定时器的输入捕获功能

硬件资源:
    1,DS0(连接在PB5)
    2,KEY_UP按键(PA0)
    3,定时器5(TIM5),TIM5的通道1(TIM5_CH1,连接在PA0上面),使用定时器的输入捕获功能来
    捕捉PA0上面的高电平脉宽.

实验现象:
    本实验利用TIM5_CH1来做输入捕获,我们将捕获PA0上的高电平脉宽,并将脉宽时间通过串
    口打印出来,大家可以通过按WK_UP按键,模拟输入高电平。同时,本实验将保留上一个实
    验的PWM输出,DS0还是会由暗-->亮的循环变化,大家可以通过杜邦线连接PA0和PB5,来观
    测PWM输出的高电平时间。

单片机源码:
  • #include "led.h"
  • #include "delay.h"
  • #include "key.h"
  • #include "sys.h"
  • #include "usart.h"
  • #include "timer.h"
  • extern u8  TIM5CH1_CAPTURE_STA;                //输入捕获状态
  • extern u16        TIM5CH1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 extern u8  TIM5CH2_CAPTURE_STA;                //输入捕获状态
  • extern u16        TIM5CH2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 extern u8  TIM5CH3_CAPTURE_STA;                //输入捕获状态
  • extern u16        TIM5CH3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 extern u8  TIM5CH4_CAPTURE_STA;                //输入捕获状态
  • extern u16        TIM5CH4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 int main(void)
  • {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          //TIM3_PWM_Init(899,0);                 //不分频。PWM频率=72000/(899+1)=80Khz
  •          TIM5_Cap_Init(0XFFFF,72-1);        //以1Mhz的频率计数
  •            while(1)
  •         {
  •                 LED0=!LED0;
  •                  delay_ms(100);
  •                 //TIM_SetCompare2(TIM3,TIM_GetCapture2(TIM3)+1);
  •                 //if(TIM_GetCapture2(TIM3)==300)TIM_SetCompare2(TIM3,0);
  •
  •                  if(TIM5CH1_CAPTURE_STA&0X80)//成功捕获到了一次上升沿    1
  •                 {
  •
  •
  •                         printf("0XFC,0X01,0XFD");//打印
  •                         TIM5CH1_CAPTURE_STA=0;//开启下一次捕获
  •                 }
  •
  •                 if(TIM5CH2_CAPTURE_STA&0X80)//成功捕获到了一次上升沿      2
  •                 {
  •
  •                         printf("0XFC,0X02,0XFE");//打印
  •                         TIM5CH2_CAPTURE_STA=0;//开启下一次捕获
  •                 }
  •
  •                 if(TIM5CH3_CAPTURE_STA&0X80)//成功捕获到了一次上升沿      3
  •                 {
  •
  •                         printf("0XFC,0X03,0XFF");//打印
  •                         TIM5CH3_CAPTURE_STA=0;//开启下一次捕获
  •                 }
  •
  •                 if(TIM5CH4_CAPTURE_STA&0X80)//成功捕获到了一次上升沿       4
  •                 {
  •                         printf("0XFC,0X04,0X100");//打印
  •                         TIM5CH4_CAPTURE_STA=0;//开启下一次捕获
  •                 }
  •
  •         }
  • }
  •

网友:
定时器的输入捕获功能可以捕捉PA0上面的高电平脉宽.

网友:
PWM有具体的占空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