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单元寄存器

楼主(2021-09-22):
ADC单元寄存器分为如下:
ADC控制寄存器1ADCTRL1;
ADC控制寄存器2ADCTRL2;
ADC控制寄存器3ADCTRL3;
最大通道数ADCMAXCONV;
ADC输入通道选择排序控制寄存器ADCCHSELSEQ1、ADCCHSELSEQ2、ADCCHSELSEQ3、ADCCHSELSEQ4;
ADC自动排序状态寄存器ADCASEQSR;
ADC结果寄存器ADCRESULT0~ADCRESULT15。
一、ADCCTRL1
SEQ_CASC:排序器模式;=0为双排序器方式,=1为级联排序器方式。
CONT_RUN:运行方式;=0为启动/停止模式,=1为连续运行模式。
SEQ_OVER:排序器运行方式(连续运行);=0完成MAXCONV1个通道转换后,排序器指针复位到初始状态,=1结果寄存器ADCRESULT15更新完成后,排序器指针复位到初始状态。
CPS: 转换时间预定标器,对外设时钟HSPCLK分频。=0不分频,=1为2分频。
ACQ_PS:采样时间选择位,延长SOC脉冲宽度,增加采样时间,SOC脉冲宽度为ACQ_PS+1个ADCCLK周期数
RESET:ADC软件复位;=0无效,=1复位整个ADC模块
二、ADCTRL2
RST_SEQ1:复位SEQ1;=0时无效,=1时复位排序器SEQ1为CONV00;
RST_SEQ2:复位SEQ2;=0时无效,=1时复位SEQ2为预触发状态,即CONV08;
EPWM_SOCA_SEQ1:SEQ1的EPWM的SOCA屏蔽位;=1时,允许 EPWM SOCA触发信号启动SEQ1;
EPWM_SOCB_SEQ2:SEQ2的EPWM的SOCB屏蔽位;=1时,允许EPWM SOCB触发信号启动SEQ2;
INT_ENA_SEQ1:SEQ1中断使能,=1时允许SEQ1向CPU发出中断申请;
INT_ENA_SEQ2:SEQ2中断使能,=1时允许SEQ2向CPU发出中断申请。
EXT_SOC_SEQ1:SEQ1的外部信号启动位;=1时允许外部引脚ADCSOC启动SEQ1;
EPWM_SOCB_SEQ:允许EPWM SOCB触发信号启动SEQ
三、ADCTRL3
SMODE_SEL:采样模式选择;=0时顺序采样,=1时同步采样。
ADCCLKPS:ADC内核时钟分频器,将F28x的高速外设时钟HSPCLK进行2ADCCLKPS的分频,分频后的时钟FCLK再经过CPS位的不分频或二分频得到ADC的内核时钟ADCCLK.
FCLK=HSPCLK/2ADCCLKPS;
ADCCLK=FCLK/CPS+1;
四、ADCMAXCONV
自动转换过程中最多转换的通道数:
对于SEQ1,使用MAX_CONV1
对于SEQ2,使用MAX_CONV2
对于级联排序器SEQ,使用MAX_CONV1;
每次转换都是从初状态开始转换,依次连续的转换直至结束,并将转换的结果按顺序装到结果寄存器中,每个转换序列可以转换的通道数位1~MAX_CONVn+1.
五、ADCAEQSR
SEQ_CNTR: 排序器计数器状态位,显示SEQ1、SEQ2和级联排序器SEQ中正在转换的通道数。转换开始时,自动装在MAX_CONVn的值,每次自动序列转换完成后,SEQ_CNTR的值减1
六、ADCCHSELSEQn
ADCCHSELSEQ1、ADCCHSELSEQ2、ADCCHSELSEQ3和ADCCHSELSEQ4。ADC模块有4个排序控制寄存器,每个排序控制寄存器有16位,ADCCHSELSEQ1的低四位为CONV00,依次为CONV01、CONV02和CONV03,ADCCHSELSEQ2的16位分为CONV04\CONV05\CONV06\CONV07,ADCCHSELSEQ3的16位分为CONV08\CONV09\CONV10\CONV11,ADCCHSELLSEQ4的16位分为CONV12\CONV13\CONV14\CONV15,
每4位CONVxx可以为一次自动排序转换选定一个输入通道,其中最高位决定采用哪个采样保持缓冲器,低三位决定具体的输入信号。在同步采样中,CONVxx的最高位不起作用,S/H-A和S/H-B同时采样低三位确定的输入信号。
七、 ADCRESULTn
ADC采样模块为12位,结果寄存器为16位,必有4位是保留位。
若结果寄存器映射在外设帧2中,则有2个等待状态,并采用左对齐;
映射在外设帧0中,不需等待,采用的是右对齐

网友:
在同步采样中,CONVxx的最高位不起作用,S/H-A和S/H-B同时采样低三位确定的输入信号

网友:
每次转换都是从初状态开始转换,依次连续的转换直至结束的

网友:
ADCMAXCONV是自动转换过程中最多转换的通道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