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M350更改有关设置

楼主(2021-09-22):
    和其他软件一样,CAM350也可以更改有关设置,如改变单位、字体、宏设置等。这里就简单介绍提到的这三种设置:

1.单位:利用Settings -> Units菜单可以改变单位的设置。提供选择的有英制(English-mils)、公制(Metric-mm)两种。此外对每一种单位都提供5种由低到高的精确度选择。

    2.字体:利用Settings -> Text可以打开“Text Style”对话框。
    在这个对话框中可以设置不同字体、字高、字间距、对齐方式等参数。点击“Font”按钮打开“Font List”字体选择列表,选择理想的字体。在下方的框中会出现相应的该字体的模板,然后OK。字符和线的间距在“Spacing”中设置:垂直/水平方向的对齐方式在“Justification”中分别进行设置。

3.宏命令设置(Macro):那些能自动执行某种操作的命令统称为“宏”。宏也是一种操作命令。它和菜单操作命令都是一样的,只是他们对数据库施加作用的时间有所不同。作用时调节也有所不同。菜单命令一般用在数据库的设计过程中,而宏命令则用在数据库的执行过程中。菜单命令必须由使用者来施加这个操作,而宏命令则可以在数据库中自动执行。CAM350中也集成了宏命令极其相关的操作。

        对于频繁使用到的菜单项,可以利用这一功能快速的执行。如 File -> Save等常用的命令都可以直接用热键打开。这一功能的实现是在Macro -> Assign -> Function Keys菜单下,点击就会弹出“Function Keys Assignment”对话框。如果把热键和组合键加在一起,CAM350能提供48种快速打开菜单命令项的选择。每个热键按钮的最右变有一个“DEL”按钮,可以用来删除已设置的菜单项。

网友:
    菜单命令一般用在数据库的设计过程中,而宏命令则用在数据库的执行过程中

网友:


网友:
    CAM350也可以更改有关设置,如改变单位、字体、宏设置等

网友:
    每个热键按钮的最右变有一个“DEL”按钮,可以用来删除已设置的菜单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