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探针及相关材料在测试治具中的选用

楼主(2021-09-22):
测试治具中测试针及相关材料的选用对测试治具的好坏及成本是非常重要的。

测试探针的选用

测试治具的针的选用对治具成本关系最大,目前测试探针分国产、台湾香港、进口三种。进口产品一般是德国、美国、日本的产品,品牌有INGUN、TCI、日电、华荣、中探、亚探等等。测试探针的质量主要体现在材质、镀层、弹簧、套管的直径精度及制作工艺。目前包括国内的产品其材质很多用进口材质,所以除非是偷工减料一般探针材质问题不是很大,针及套管的直径精度方面国内与台湾香港的产品差不多,进口稍好但一般影响不大,弹簧及镀层的质量这方面进口产品比国内要好很多,台湾香港产的比国内稍好一些,原因主要是工艺水平上的差别,国产的探针镀层抗磨损较差镀层容易脱落。如果制作的测试治具使用时间及测试次数超过15万次以上选用进口产品较为合适,但进口的探针价格较贵。目前国内的制作水平和工艺逐步提高,并且在当前价格大战的情况下,不少代理商用国产针冒充进口或台湾产的探针出售。如果测试要求和测试次数不高的话建议可选用国产探针。探针的质量主要对测试治具制作中的测试次数及接触是否良好有关。

测试线的选用

目前测试线都是国外进口或台湾香港地区生产,其产品的区别好像不大。价格为125元左右一卷。

测试用板材的选用

测试治具中所选用的板材一般有压克力(有机玻璃)、环氧树脂板等。普通的探针孔径大于1.00毫米的治具,其板材以有机玻璃居多,有机玻璃价格便宜,同时有机玻璃相对较软钻孔时有胀缩探针套管与孔的结合紧密,由于有机玻璃是透明的治具出现问题检查十分容易。但是普通的有机玻璃在钻孔时容易发生溶化和断钻头,特别是钻孔孔径小于0.8毫米时问题很大,一般钻孔孔径小于1毫米时都采用环氧树脂板材,环氧树脂板材钻孔不容易断钻头其韧性及刚性都好但价格较贵一些,环氧树脂板没有胀缩所以如果钻孔孔径不精确会造成探针套管与孔之间很松动产生晃动。环氧树脂板不透明如果治具出现问题检查较困难一些,另外有机玻璃温差变形比环氧树脂板大一些,如果测试的密度非常高的需采用环氧树脂板。板材的选用及钻孔的精度对整个测试治具的精度起关键的作用。

本网站有一种经过改良的有机玻璃其优点是变形小,耐高温5毫米的厚度0.6毫米钻头可一次钻穿不断钻头,价格略高于普通的有机玻璃但低于环氧树脂板材是一种非常好的选择,同时制作出来的治具其外观非常漂亮。

治具的底座托架

治具的底座大部份是用PVC或有机玻璃制作的,大部份的厂家制作治具底座时是根据测试板材的大小临时制作的,所以底座的质量及底座的重复使用率不是很好,所以建议统一底座大小及标准,本网站提供二种标准的底座可适用大部份的专用测试机,其材料采用20毫米的有机玻璃,由有机玻璃厂家制作质量及工艺非常好,可重复使用,价格虽然稍贵但物有所值。

治具的制作要根据实际的情况选用适当的材料,这样可大幅度的降低成本,同时通用可重复使用的底座也可大幅度的降低成本,并且使治具制作标准化方便制作,提高治具的质量。

网友:


网友:
    测试治具中测试针及相关材料的选用对测试治具的好坏及成本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测试治具的针的选用对治具成本关系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