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PCB电路布线方法都有哪些?

楼主(2021-09-22):
  高频PCB电路布线方法都有哪些?

  高频PCB电路设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设计过程,其布线对整个设计至关重要!那么,高频PCB电路布线方法都有哪些?

  1、多层板布线
  在PCB Layout阶段,合理的选择一定层数的印制板尺寸,充分利用中间层来设置屏蔽,更好地实现就近接地,并有效地降低寄生电感和缩短信号的传输长度,同时还能大幅度地降低信号的交叉干扰等。

  2、电子器件管脚间的引线弯折越少越好
  引线最好采用全直线,需要转折,可用45度折线或者圆弧转折,满足这一要求却可以减少高频信号对外的发射和相互间的耦合。

  3、器件管脚间的引线越短越好
  信号的辐射强度是和信号线的走线长度成正比的,高频信号引线越长,就越容易耦合到靠近它的元器件上去。

  4、器件管脚间的引线层间交替越少越好
  指元件连接过程中所用的过孔(Via)越少越好,减少过孔数能显著提高速度和减少数据出错的可能性。

  5、注意信号线近距离平行走线引入的“串扰”
  由于高频信号沿着传输线是以电磁波的形式传输的,信号线会起到天线的作用,电磁场的能量会在传输线的周围发射,信号之间由于电磁场的相互耦合而产生的不期望的噪声信号称为串扰。

  6、电源引脚增加高频退藕电容
  每个集成电路块的电源引脚就近增一个高频退藕电容,可以有效地抑制电源引脚上的高频谐波形成干扰。

  7、高频数字信号地线和模拟信号地线做隔离
  通常情况下,对高频数字信号的地线和模拟信号的地线是要做隔离的,可以采用在合适位置单点互联的方式,或者采用高频扼流磁珠互联的方式。

  8、避免走线形成的环路
  各类高频信号走线尽量不要形成环路,若无法避免则应使环路面积尽量小。

  9、保证良好的信号阻抗匹配
  信号在传输的过程中,当阻抗不匹配的时候,信号就会在传输通道中发生信号的反射,反射会使合成信号形成过冲,导致信号在逻辑门限附近波动。

  10、保持信号传输的完整性
  保持信号传输的完整性,防止由于地线分割引起的“地弹现象”。

  以上就是高频PCB电路布线的方法,希望能给大家帮助。

网友:
电子器件管脚间的引线弯折越少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