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积分线路仿真问题汇总

楼主(2021-09-22):
一、如何用压控电流源模拟理想运放;
二、搭建积分线路仿真注意事项;
说明:
一、如何用压控电流源模拟理想运放
理想运放如下图

特点:
a、开环增益无穷大,a≈无穷大;
b、输入阻抗无穷大,Zi≈无穷大;
c、输出阻抗为0,Zo≈0;
基于以上特点,我们可以用Analog库里的压控电压源模拟:

注意事项:
a、Ri不能开路、Ro不能短路,一定要放,否则仿真会出错!
二、搭建积分线路仿真注意事项;
典型积分线路如下图:

Pspice(我的版本是9.2)仿真阶跃相应是有两个注意点:
a、反馈电阻一定要加,然后把只设置的很大;
b、反馈电阻阻值不能直接用M,比如我们希望用200M模拟开路,那么阻值得写成200000K,只要用M就会出错;
具体见下图:

仿真结果如下:

网友:
要将反馈电阻的值设大点

网友:
Ri不能开路、Ro不能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