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 原理图生成PCB元件标号自动隐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9-22):
AD18 原理图生成PCB元件标号自动隐藏,是什么原因?

网友:
“show name”(显示/隐藏元器件位号)  要勾选

网友:
在打开设置项找到显示确认试试看。

网友:
silkscreen top 没配置显示吗?

网友:
需要单个点小眼睛显示,试试看

网友:
个人习惯,我习惯是器件全部导入板子后就将位号隐藏,后期做完设计调整丝印时,用查找相似功能将所有器件位号显示再去调整丝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