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板图导出gerber文件,个别丝印跑偏,求教啊!

楼主(2021-09-22):
拼板图导出gerber文件,个别丝印跑偏,求教啊!
图一为拼板图,图二为拼板图导出的gerber。用AD自带的CAM工具打开该gerber文件,丝印跑偏同一位置。重启电脑,重新拼板,重新导出都是如此。

网友:
在将gerber文件转入CAM350软件时,没有设置数据导入格式

网友A:
在CAM350里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CAM350里设置一下就好了

在CAM350里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AM350里设置一下就好了

    怎么设置啊??

楼主:
    原因找到了,字体没有选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