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SMC电阻器贴片时翻件、侧件的主要因素?

楼主(2021-09-22):
导致SMC电阻器贴片时翻件、侧件的主要因素?

网友:
元器件粘结强度不够,焊锡膏质量问题

网友:
元器件供料架(feeder)送料异常

网友:
贴装头的吸嘴高度不对

网友:
贴装头抓料的高度不对

网友:
元件编带的装料孔尺寸过大,元件因振动翻转

网友:
散料放入编带时的方向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