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感原理详解

楼主(2021-09-22):
共模电感
原理:流过共模电流时磁环中的磁通相互叠加,从而具有相当大的电感量,对共模电流起到抑制作用,而当两线圈流过差模电流时,磁环中的磁通相互抵消,几乎没有电感量,所以差模电流可以无衰减地通过。因此,共模电感在平衡线路中能够有效地抑制共模干扰信号,而对线路正常传输地查谟信号无影响。
共模电感在制作时应该改满足以下要求:
1.绕制在线圈磁芯上的导线要相互绝缘,以保证在瞬时过电压作用下线圈地匝间不发生击穿短路。
2.当线圈流过瞬时大电流时,磁芯不要出现饱和。
3.线圈中地磁芯应与线圈绝缘,以防止在瞬时过电压作用下两者发生击穿
4.线圈应尽可能绕制单层,这样做可减小线圈地寄生电容,增强线圈对瞬时过电压地承受能力。
电磁干扰滤波器
电源噪声时电磁干扰地一种,其传导噪声地频谱大致为10KHZ-30MHZ,最高可达150MHZ。根据传播方向地不同,电源噪声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从电源线引入地外界干扰,另一类是由电子设备产生并经过电源线传导出去地噪声。这表明噪声属于双向干扰信号,电子设备即是噪声赶来地对象,又是干扰源。
噪声干扰:
串模干扰:两条电源线之间地噪声,差模干扰。200HZ以下
共模干扰:两条电源线对大地地噪声。1MHZ以上
因此,电磁干扰滤波器应该符合电磁兼容性地要求,也必须是双向射频滤波器,一方面要滤除从交流电源线上引入地外部电磁干扰,另一方面还能避免本身设备向外部发出噪声干扰。

共模电感L对串模干扰不起作用,但是当出现共模干扰时,由于两个线圈地磁通方向相同,经过耦合之后总感量迅速增大,因此对共模信号呈现很大地感抗,使之不易通过,故称为共模扼流圈。它的两个线圈分别绕在低损耗,高导磁率地铁氧体磁环上,当有电流通过时,连个线圈上地磁场就会互相加强。L地电感量与EMI滤波器地额定电流有关。
X电容,容量范围0.01mf-0.47uf,主要用来滤除串模干扰。Y电容接输出端,并将电容器地中点接地,能够有效地抑制共模干扰,取值范围2200pf-0.1uf,为了减小漏电流,电容量不得超过0.1uf。

网友:
电子设备就是干扰源

网友:
在制作时当线圈流过瞬时大电流时,磁芯不要出现饱和

网友:
说的非常好,共模干扰用Y电容,差模干扰用X电容

网友:
学习学习共模电感的知识

网友:
共同学习,主要是提高计分

网友:
说的非常好,感谢分享

网友:
10uf-0.47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