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ePWM

楼主(2021-09-22):
#include "DSP28x_Project.h"
// Configure the period for each timer
#define EPWM1_TIMER_TBPRD  3750  // Period register 系统始终为150MHZ,下面的程序进行了4分频,即为37.5MHZ,这样得到的是10KHZ
#define EPWM1_START_CMPA     1900//设置PWM通道A初始占空比
#define EPWM1_START_CMPB     1900//设置PWM通道B初始占空比
void ChangeDuty(Uint16 Duty)//改变占空比函数
{
    if(Duty > EPWM1_TIMER_TBPRD) Duty = EPWM1_TIMER_TBPRD;
    if(Duty < 0) Duty = 0;
    EPwm1Regs.CMPA.half.CMPA = Duty;     // Set compare A value
    EPwm1Regs.CMPB = Duty;               // Set Compare B value

void PWM1_Init()//初始化PWM
{
/*首先进行的是PWM1引脚的初始化,因为PWM1的引脚为GPIO0和GPIO1,这两个引脚可以是普通的IO口,也可以复用输出PWM,这里选用复用功能*/
    EALLOW;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0 = 0;    // Enable pull-up on GPIO0 (EPWM1A)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1 = 0;    // Enable pull-up on GPIO1 (EPWM1B)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0 = 1;   // Configure GPIO0 as EPWM1A复用功能设置,为0代表是普通IO口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 = 1;   // Configure GPIO1 as EPWM1B
    EDIS;
    EALLOW;
    SysCtrlRegs.PCLKCR0.bit.TBCLKSYNC = 0;      // Stop all the TB clocks
    EDIS;
    // Setup TBCLK
    EPwm1Regs.TBPRD = EPWM1_TIMER_TBPRD - 1;           // 设置周期
    EPwm1Regs.TBPHS.half.TBPHS = 0x0000;           // 这个代表的是相位,不明白什么东西
    EPwm1Regs.TBCTR = 0x0000;                      // Clear counter
    // Set Compare values
    EPwm1Regs.CMPA.half.CMPA = EPWM1_START_CMPA;     // Set compare A value
    EPwm1Regs.CMPB = EPWM1_START_CMPB;               // Set Compare B value
    // Setup counter mode
    EPwm1Regs.TBCTL.bit.CTRMODE = TB_COUNT_UPDOWN; //计数模式
    EPwm1Regs.TBCTL.bit.PHSEN = TB_DISABLE;        // Disable phase loading
    EPwm1Regs.TBCTL.bit.HSPCLKDIV = TB_DIV2;       // 这里是进行2分频
    EPwm1Regs.TBCTL.bit.CLKDIV = TB_DIV2;          //这里也是2分频
    // Setup shadowing
    EPwm1Regs.CMPCTL.bit.SHDWAMODE = CC_SHADOW;   //采用影子寄存器跟新
    EPwm1Regs.CMPCTL.bit.SHDWBMODE = CC_SHADOW;
    EPwm1Regs.CMPCTL.bit.LOADAMODE = CC_CTR_ZERO;  // Load on Zero
    EPwm1Regs.CMPCTL.bit.LOADBMODE = CC_CTR_ZERO;
    // Set actions
    EPwm1Regs.AQCTLA.bit.CAU = AQ_CLEAR;          // Set PWM1A on event A, up count
    EPwm1Regs.AQCTLA.bit.CAD = AQ_SET;           // Clear PWM1A on event A, down count
    EPwm1Regs.AQCTLB.bit.CBU = AQ_SET;             // Set PWM1B on event B, up count
    EPwm1Regs.AQCTLB.bit.CBD = AQ_CLEAR;           // Clear PWM1B on event B, down count
    EALLOW;
    SysCtrlRegs.PCLKCR0.bit.TBCLKSYNC = 1;         // Start all the timers synced
    EDIS;
}
void All_Init()

    InitSysCtrl();
    DINT;
    InitPieCtrl();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PWM1_Init();
    EINT;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INTM
    ERTM;   // Enable Global realtime interrupt DBGM
}
Uint16 Duty = 1900;
void main(void)
{
    All_Init();
    while(1)
    {
        ChangeDuty(Duty);

产生PWM主要需要三个部件,
第一个是周期PRD,通过设定EPwm1Regs.TBPRD的值,来得到周期,我的代码中设定的是3750,系统时钟是150 M hz,经过四分频得到的是37.5Mhz,即1/(37.5M)秒,计数器每个时间间隔加一,加到3750需要的时间是3750 * 1 / (37.5M) = (1 / 10K)秒,即为计数周期,可知频率为10K。
第二个是计数器CTR,计数器根据设定的时钟频率不断累加,我设定计数时钟频率是10K,即每过0.00001s,计数器自动加一。我这里设定的计数模式是增减模式,即计数器加到EPwm1Regs.TBPRD时再自动开始减小,当减到0时,又开始增加。
第三个是比较器COMPA,COMPA是我们自己设定的比较值,当这里设定的初始值1900,当计数器计数到1900的时候会产生事件,比如讲输出引脚置为1或者清为0。
这里采用了影子(映射)寄存器(EPwm1Regs.CMPCTL.bit.SHDWAMODE = CC_SHADOW;),映射提供了一个保持寄存器与硬件同步更新的方法,当使用映射模式时,只能在特定的事件处更新当前工作的寄存器,这就防止了由于软件异步修改寄存器内容而引发的错误。
计算器不断的累加,当计数器的值等于比较值时,就输出为1,当计数器的值等于周期值时,就输出为0.从图中也很容易看出方波的周期和占空比。

网友:
首先进行的是PWM1引脚的初始化,因为PWM1的引脚为GPIO0和GPIO1,这两个引脚可以是普通的IO口,也可以复用输出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