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fmt命令

楼主(2021-09-22):
    Linux fmt命令用于编排文本文件。

fmt指令会从指定的文件里读取内容,将其依照指定格式重新编排后,输出到标准输出设备。若指定的文件名为"-",则fmt指令会从标准输入设备读取数据。

    语法

    fmt [-cstu][-p<列起始字符串>][-w<每列字符数>][--help][--version][文件...]

参数说明:

-c或--crown-margin 每段前两列缩排。
    -p<列起始字符串>或-prefix=<列起始字符串> 仅合并含有指定字符串的列,通常运用在程序语言的注解方面。
-s或--split-only 只拆开字数超出每列字符数的列,但不合并字数不足每列字符数的列。
-t或--tagged-paragraph 每列前两列缩排,但第1列和第2列的缩排格式不同。
-u或--uniform-spacing 每个字符之间都以一个空格字符间隔,每个句子之间则两个空格字符分隔。
    -w<每列字符数>或--width=<每列字符数>或-<每列字符数> 设置每列的最大字符数。
    --help 在线帮助。
    --version 显示版本信息。

    实例

重排指定文件。如文件testfile共5 行文字,可以通过命令对该文件格式进行重排,其命令为:

    fmt testfile

    输出结果如下:

    $ fmt testfile #重排testfile 文件
hello Linux! Linux is a free Unix-type operating system. This is a
    Linux testfile! Linux Linux

将文件testfile重新排成85 个字符一行,并在标准输出设备上输出,其命令应该为:

fmt -w 85 testfile

    为了对比,先使用cat 命令查看文件内容:

    $ cat testfile #查看testfile 文件的内容
    hello Linux!
Linux is a free Unix-type operating system.
This is a Linux testfile!
    Linux
    Linux

    使用fmt命令重排之后,输出结果如下:

mt -w 85 testfile #指定重排宽度为85个字符
    hello Linux! Linux is a free Unix-type operating system. This is a Linux testfile!
    Linux Linux

网友:
    这是编排文本的命令吧

网友:
    Linux fmt命令用于编排文本文件

网友:
    fmt指令会从指定的文件里读取内容,将其依照指定格式重新编排后,输出到标准输出设备

网友:
    若指定的文件名为"-",则fmt指令会从标准输入设备读取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