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AA灵敏度分析

楼主(2021-09-22):
Pspice-AA灵敏度分析
工作任务:查看元器件对电路某种特性的影响程度。
准备:pspice会基本的应用,交流分析,直流分析,瞬态分析,等。

知识储备
灵敏度分析(sensitivity):以便确定电路中对指定的电路特性影响最大的关键元件参数进行优化。
实际操作

准备电路图,我的是一个滤波器。(我的已将电阻,电容做了tolerance10%、5%的处理当时蒙特卡洛分析的需要做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必须)。从Part里面找对应的元器件放上去。

对其进行瞬态分析(最简单),也可以是其他分析。以下为分析过程和结果。

添加一个交流分析结果,不会的可以不做,这里只不过为后面的敏感性分析多一个参数。
做了交流分析后可以求出带宽与增益等参数,Plot-add plot to window,trace-add trace

trace-evaluate meansurement增益:

调入运行Sensitivity工具:在电路图页面上PSpice-Advanced Analysis-Sensitivity-默认选项.可见所有的元器件在表中显示
点击2区中的
click here to import a measurement within PSpice.若刚才未做交流分析,则没有该函数。
那么可以通过选择菜单Analysis-Sensitivity-Create new measurement来选择直流分析的函数, 如果函数前面有绿色的小旗帜,则说明到目前运行正常。
点击上方绿色箭头运行。

点击V(R2:2)则出现v的灵敏度分析。

网友:
    灵敏度分析(sensitivity):以便确定电路中对指定的电路特性影响最大的关键元件参数进行优化

网友:
    看下是啥,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