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DS与mentor互连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1-09-22):
  有没有哪位大佬指导一下ADS 2014.01 与 mentor xpedition VX2.8 互连仿真问题呀,我按照下述步骤进行了操作
1. 互连时ADS需要手动按照设计套件, 在ADS主菜单栏打开DesignKits-> manage favorite design kits ,找到lib.defs进行按照。安装后弹出失败消息,提示
      未找到mentor dll文件。
2. 根据ADS 2014.01 的帮助文件,该问题可能是因为ADS软件找不到mentor安装包中的MentorADSMessaging.dll(某些ADS版本可能写的RFMsg_x64.dll),经过搜寻Xpedition VX2.8安装文件后,仅找到了MentorMessaging.dll与RFMsg_x64.dll,未找到MentorADSMessaging.dll。
3. 将MentorMessaging.dll与RFMsg_x64.dll的路径分别添加至系统的环境变量中LD_LIBRARY_PATH(帮助文件中写明此变量适用于LINUX, 但未指明windows如何添加,我这里就死马当活马医了),再次执行步骤1. 原问题依然存在。
  是否为两种软件版本不匹配引起的呢,请大佬指导

网友A:
VX.2.8的安装跟之前的不一样不是在系统环境变量里面定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X.2.8的安装跟之前的不一样不是在系统环境变量里面定义了。

请问大师,VX2.8是如何定义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大师,VX2.8是如何定义的呢

写一个script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一个script就行了

这个方法也试过了,ADS2014.01通过这个SCRIPT启动后依然弹出缺少mentor dll的错误消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也试过了,ADS2014.01通过这个SCRIPT启动后依然弹出缺少mentor dll的错误消息

可能是Script写的不对,发出来lo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Script写的不对,发出来look

在CMD窗口中,可以正常打开ADS2014.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Script写的不对,发出来look

研究了这个Script半天,终于搞定了,原来是Script中 第一行命令结束符不能是 换行符,必须是空格就可以了。感谢大师指点(PS ;最后我使用了ADS2021连接的,装了ADS2021后,2014版打不开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研究了这个Script半天,终于搞定了,原来是Script中 第一行命令结束符不能是 换行符,必须是空格就可以了 ...

ADS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S不兼容

直接把老版本卸载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