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rity2019自带的电容库在哪?

楼主(2021-09-22):
新人正在学习sigrity电路仿真,用的2019,找不到它自带的电容库,有知道的大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Cadence_Sigrity_2019\share\library\decap_library

网友B:
    在C:\Cadence\Sigrity2019\share\library\decap library目录下有多个器件供应商的电容库,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ence_Sigrity_2019\share\library\decap_library

    想问一下有电阻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C:\Cadence\Sigrity2019\share\library\decap library目录下有多个器件供应商的电容库,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

    请问有电阻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