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冗余是什么意思啊,请问一下具体如图

楼主(2021-09-22):
我不太清楚这几个节点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网表,是不是与最终的原理图不一致。中途输出的网表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应该不是这个情况,完全不知道问题在哪,是版本的问题吗,ad16与ad9的布线方式不同,还是说要按视频中的顺序去摆部件走线,但我感觉这样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这个情况,完全不知道问题在哪,是版本的问题吗,ad16与ad9的布线方式不同,还是说要按视频中的顺 ...

你能重现问题吗,把能重现问题的原理图发上来,我帮你分析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重现问题吗,把能重现问题的原理图发上来,我帮你分析哈。

谢谢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