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中的DPD是什么?

楼主(2021-09-23):
射频中的DPD是什么?

网友:
    数字预失真处理,是提高功放线性的。

网友:
    DPD是指数字预失真处理。由于目前所采用的通信制式的信号的峰均比越来越大,如果采用传统的功率回退的方式来实现功放,会造成很大的功率的浪费,因此目前的功放大多采用Doherty+DPD的架构来实现功放部件的高效率。
DPD技术主要的实现方式是对输入PA部件的信号和PA部件的输出信号进行采样,并进行误差的算法,从而在PA的输入口加入一个与PA的失真反方向的信号,抵消PA部件的失真。
由于一般需要抵消到功放的五阶互调,因此DPD的处理带宽需要是信号带宽的五倍。

网友:
    数字预失真处理,是提高功放线性的。目前国内应用已经很广泛了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