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与三极管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国产的MOS管都很容易坏?

楼主(2021-09-23):
这两天工厂的MOS管因产品的质量,空贴了一部份采用铬铁后焊到PCB上的,但在后段的功能测试时发很多都坏了。型号为3908物料

网友:
MOS管的内阻比较小,并且是驱动电流比较小

三极管的内阻都比较,驱动的电流相对比较大。

国产的MOS很多参数都是虚标的,很多都达不到标称值,所以很容易烧掉。

网友:
1、工作性质:三极管用电流控制,mos管属于电压控制,
2、成本问题:三极管便宜,mos管贵。
3、功耗问题:三极管损耗大。
4、驱动能力:mos管常用来电源开关,以及大电流地方开关电路。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mos容易坏主要源于静电的影响,不止国产,进口MOS保管不当一样问题。根源是MOS本身工作方式,详细的原理可以搜索MOS工作原理。预防措施可以用防静电包装装MOS,调节存储空间湿度,操作人员带静电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