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 噪声

楼主(2021-09-23):
想在 ads电路中加入噪声 怎么弄啊

网友:
首先,器件模型要有噪声模型。
然后在仿真控制器中,勾上噪声分析。

网友:
这里通常是在ads中的s参数仿真环境下。当需要进行噪声计算时,要勾选s参数仿真设置里的“计算噪声”选项。重新计算s参数会发现,结果数据中包含了nf和nfmin。
nf:当前总噪声系数。
nfmin:最小噪声系数(在完美噪声匹配情况下)
nf总是大于nfmin,噪声匹配的意思就是通过改变输入阻抗匹配使得nf尽量逼近nfmin。当然也可以改变器件的大小来改变噪声阻抗。最优噪声阻抗叫:gamma_opt.如果s11和gamma_opt共轭匹配的时候,nf=nfmin。当然实际不太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