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21-09-23):
如果我存在一个频率非常高的正弦波,1M以上的,我用一个高速比较器比较,一端用地做比较整成高为3.3,低为0V左右的脉冲波,如果说我的这个电路处在一个有非常大的电磁干扰的环境,会不会导致波形会变形,我采到的频率还有相位会不会发生改变

网友:
电路怎么设计的?

网友:
其实应该很有可能,因为高速比较器很敏感,在大的磁场干扰环境下,高速比较器会影响前级波形,使最后比较出来,有可能失真,相位变换

网友:
    看你前级输入的是什么信号?只是频率高?幅度是什么情况?干扰对信号产生什么影响?比较器本身有滞回电压的,没有那么容易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