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能生成.asc网表到PADS么?怎么生成呢?

楼主(2021-09-23):
请问AD能生成.asc网表到pads么?怎么生成呢?

网友:
AD里面有生成网表,直接选 PADS格式的就行了

网友A:
网上有视频啊,格式不对,用文本打开,复制到标准PADS网表格式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视频啊,格式不对,用文本打开,复制到标准PADS网表格式就行了

什么视频哇,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