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PC生产的原则有哪些?

楼主(2021-09-23):
请问FPC生产的原则有哪些?

网友:
在各工序可生产的前提下,拼版尽量“挤”。所谓“挤”,就是缩小相邻板与板之间的距离,从而减少整个拼版的尺寸,节约生产材料,从而降低生产成本

网友:
拼版宽度固定为250mm,长度尽可能也在250mm以内。拼版尺寸越大,偏移越大,生产精度越差,成品不良率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