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 4 层板设计的产品中,为什么有些是双面铺地的,有些不是?

楼主(2021-09-23):
    采用 4 层板设计的产品中,为什么有些是双面铺地的,有些不是?

网友:
    看你信号要求的吧

网友:
    4层板,顶层和底层铺地不是也很好的吗

网友:
    随机应变啊 如果电源这些东西不多 单面摆件 能搞双面地肯定好啊

网友:
    铺地的作用有几个方面的考虑:1,屏蔽;2,散热;3,加固;4,PCB 工艺加工需要。所以不管几层板铺地,首先要看它的主要原因。
这里我们主要讨论高速问题,所以主要说屏蔽作用。表面铺地对 EMC 有好处,但是铺铜要尽量完整,避免出现孤岛。一般如果表层器件布线较多,
很难保证铜箔完整,还会带来内层信号跨分割问题。所以建议表层器件或走线多的板子,不铺铜。

网友:
    5楼分析的太好了,学到了,牛逼

网友:
    走线多,和铺铜没有直接关系。只要不形成孤铜就可以。需要进行适当优化。还有就是path return via, 铺铜需要综合考虑,不是一铺就完事了。有时候铺铜反而不行。

网友:
    根据实际需要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