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柔性FPC板电镀的注意要点

楼主(2021-09-23):
一、注意电场强度
  据通过质量认证的fpc板生产厂家介绍,在fpc板电镀时它的沉积速度和电场强度之间有着莫大的关联,而且电场强度与线路图形的状况和电极位置变化等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一般fpc板导线过细其端子部位越尖,因此与电极距离与电场强度和成正比关系,越近那么该部位的fpc板厚度越厚。
  二、注意污染影响
  在许多状况下fpc板的除污工作也极其困难,因为一些附着物与铜导体结合牢固,普通的弱性清洁剂难以将其腐蚀去除,所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可以酌情选择强度较高的碱性研磨剂另行处理,因为环氧树脂类耐碱性较差,使用碱性清洁剂会使其强度下降,保证最实用的fpc板电镀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注意校验
  在fpc板电镀完成之后一定要重视校验工作,避免客户在接收或查验时出现问题,因为一些情况是在fpc板电镀过程当中存在残留的镀液,在此情况下经过化学反应如果长时间的沉淀便会形成上述现象,因此一定要注意查验工作,防患于未然。

网友:
在fpc板电镀时它的沉积速度和电场强度之间有着莫大的关联

网友:
注意污染影响2 A

网友:
在fpc板电镀完成之后一定要重视校验工作,避免客户在接收或查验时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