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如何去掉右边Y坐标轴和上边X坐标轴上的刻度标记?

楼主(2021-09-23):
用set(gca,'ytick',[]),把坐标y轴的刻度标记也同时去掉了,请问,如何只去掉单边坐标轴的刻度标记 ??

网友:
    不是很明白你的表述,哈哈哈

网友:
    box off可以去掉右边和上边的刻度和边框,保留边框好像不行
    不过可以变成实现:

    • ezplot('sin(x)')
    • hold on
    • xL=xlim;yL=ylim;
    • plot(xL,[yL(2),yL(2)],'k',[xL(2),xL(2)],[yL(1),yL(2)],'k')
    • box off
    • axis([xL yL])

    •

网友:
    试一下下面这段代码吧,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

x = -pi:pi/10:pi;
y = tan(sin(x)) - sin(tan(x));
plot(x,y,'rs-','LineWidth',1,'MarkerEdgeColor','k',...
        'MarkerFaceColor','g','MarkerSize',10);
set(gca,'XTick',[])
    box off
    ax2 = axes('Position',get(gca,'Position'),...
               'XAxisLocation','top',...
               'YAxisLocation','right',...
           'Color','none',...
               'XColor','k','YColor','k');
    set(ax2,'YTick', []);
    set(ax2,'XTick', []);
box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