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spice仿真中画了二极管检查时出现了“Part D1 has no 'MODEL' property”,应该...

楼主(2021-09-23):
Pspice仿真中画了二极管检查时出现了“Part D1 has no 'MODEL' property”,应该怎么改?要设置什么参数

网友:
这个错误产生的原因是电压源直接和电感构成回路,造成电流无穷大,从而仿真出错。解决方法是给这个回路中串接一个小电阻

网友:
好像用Design Cache 库里的二极管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换成EVAL库的二极管比如D1N4148/EVAL就不会报错了。

网友:
看一下别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