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q-2型高频调谐器有哪些引线端子

楼主(2021-09-23):
高频调谐器的作用

高频调谐器俗称高频头,其作用为:

1.
调谐选台

选择所需接收频道的电视信号。

2.
频率变换

将高频电视信号变换成中频电视信号。

我国规定图像中频为:
38 MHz

伴音中频为:
31.5 MHz

色度中频为:
33.57 MHz

这三个频率的关系如图所示。

选择所需收看频道时要求本振频率必须保持对所接收频道信号的跟踪状态。

3.
信号放大

放大接收频道的电视信号。

二、高频调谐器的性能要求

1.
频率范围

VHF
高频头(简称
V
头),能接收
频道电视节目。

UHF
高频头(简称

头),能接收
13 ~ 68
频道电视节目。

全频道高频头,能接收
1 ~ 68
频道电视节目。

CATV
高频头,能接收
1~ 68
频道电视节目和增补频道电视节目。

2.
通频带

通常为
8 MHz

3.
选择性

MHz
内频率特性平坦,两边频率特性陡峭,以更好接收本频道信号,抑制
邻频道干扰。

4.
功率增益

20 dB

5.
噪声系数

小于
8 dB

6. AGC
特性

大于或等于
20 dB

7.
本振频率稳定性

黑白电视机,本振频率漂移小于
0.2
%。

彩色电视机,本振频率漂移小于
0.05% ~ 0.1%

三、高频调谐器的分类

1. TDQ-1
型电调谐高频头

TDQ-1
型是我国最早引进生产的国产化电子高频调谐器,电路比较简单,由
于采用常规小型引线元件,
体积较大,
仅在早期的国产化彩色电视机中还能见到。

2. TDQ-2
型电调谐高频头

TDQ-2
型是
年引进的国产化电调谐高频头,应用于老式国产化彩色电
视机,目前维修工作中有时还能见到,其外形如图所示。

3. TDQ-3
型电调谐高频头

TDQ-3
型是
年后引进的国产化电调谐高频头,由于采用了大量的微型
片状元器件,
其外形总体尺寸在
TDQ-2
型的基础上大大缩小,
如图所示,
这种超
小薄型化的产品可以适应高密度安装的要求,
被较为广泛的应用于多种彩色电视
机中,
是目前维修工作中能见到的较多的型号,
随着引进时间和引进型号的不同,
又可将其分为
TDQ-3A

TDQ-3B

TDQ-3C
等类型,但主体结构及工作原理大体相
同。

网友:
选择所需收看频道时要求本振频率必须保持对所接收频道信号的跟踪状态

网友:
小薄型化的产品可以适应高密度安装的要求,被较为广泛的应用于多种彩色电视机中

网友:
将高频电视信号变换成中频电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