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M350中进行拼片处理

楼主(2021-09-23):
Copy法:

    其实在CAM350中,可以实现“陈列粘贴”这一功能。所谓陈列粘贴就是一次性同时可以粘贴多个已复制好的部分来。

1.首先进行坐标设置:
Edit -> Change -> Origin

Space Origin(空位原点):即重新设置0:0坐标。
Grid Origin(栅格原点):将坐标重新定位在屏幕显示的栅格上,以方便操作。
Datum Coordinate(基准坐标):即输入新的坐标,作为基准位。

2.拷贝前的准备:“F”键为画零线模式切换。
                “X”键为屏幕光标模式切换。
选取模式:“W”为部分选择。“A”为全部选择模式。

3.进行拷贝拼片:

Edit -> Copy

Copies:输入复制数。
在右下角的坐标处输入拼片间距就可以了。

网友:


网友:
    其实在CAM350中,可以实现“陈列粘贴”这一功能

网友:
    所谓陈列粘贴就是一次性同时可以粘贴多个已复制好的部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