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PCB夹带水气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1-09-23):
导致PCB夹带水气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PCB在加工过程中经常需要清洗、干燥后再做下道工序,如腐刻后应干燥后再贴阻焊膜,若此时干燥温度不够,就会夹带水汽进入下道工序,在焊接时遇高温而出现气泡

网友:
PCB加工前存放环境不好,湿度过高,焊接时又没有及时干燥处理

网友:
在波峰焊工艺中,现在经常使用含水的助焊剂,若PCB预热温度不够,助焊剂中的水汽会沿通孔的孔壁进入到PCB基材的内部,其焊盘周围首先进入水汽,遇到焊接高温后就会产生气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