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三防怎么制作

楼主(2021-09-23):
    三防怎么在设计PCB的时候怎么体现出来呢?

网友:
    三防漆主要在沿海变大额仪器仪表实用,
三防漆具有良好的耐高低温性能;其固化后成一层透明保护膜,具有优越的绝缘、防潮、防漏电、防震、防尘、防腐蚀、防老化、耐电晕等性能。

网友:
    现在军品中必须用三防漆

网友:
    你是说PCB表面的三防处理吗?这个在设计时是不体现的,在PCBA后,使用三防漆进行表面喷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