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MOS管的好坏该如何判断

楼主(2021-09-23):
电路中,如何判断MOS管的完好或失效,与单独鉴别MOS好坏不完全相同,电路中完好MOS的特点是:
1、脱离运行状态下,在MOS漏极D与电源电压一致时,若漏极D 电压很低或无电压,对于无刷电动机,可能是电动机绕组断路;对有刷电动机可能是电刷或换向器出现问题。
2、在加速过程中,如24V 电源时,MOS管栅极电压应为14V; 36V 电源时,MOS管栅极电压应为26V。此时测试漏极(D)、源极(S)之间电压应随加速而下降。若电压不下降,电动机不转动,说明MOS自身断路。
3、万用表置 R×l0k档,红表笔接S脚,黑表笔接D脚;然后红表笔接S脚,黑表笔接G脚,MOS管漏、源极问电阻均应表示为∞,证明MOS管是完好的。如若指示数值很小或为0,表示该管已经损坏。
4、红表笔接漏极(D),黑表笔接源极(S),内部续流二极管导通,呈二极管特性,电阻接近0,不应看作MOS管损坏;颠倒红、黑表笔测试S、D极是∞,即应看作完好。
5、对无刷电动机,有无输出,应使用数字表直流电压档分别测定三条相线,发现无输出,则进一步确认MOS管故障,并按上述方法测试。
6、用替代法是最直感和简单的方法。用新管替代后,故障排除,说明旧管损坏,故障不能排除,说明故障在其他地点。

网友:
用替代法是最直感和简单的方法。用新管替代后,故障排除,说明旧管损坏,故障不能排除,说明故障在其他地点

网友:
电路中,如何判断MOS管的完好或失效,与单独鉴别MOS好坏不完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