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2008射频电路设计与仿真实例LNA章节求解

楼主(2021-09-23):
哪位可以详细讲下ATF54143画完封装如何把引脚信息对应上?

网友:
我曾经也按部就班的做过一次,不过好像最后得到的偏置电路有问题,不仅如此我一个师妹按照书上做微波开关结果也都不太对,个人觉得没必要完全按它说的做,主要是熟悉ADS的LNA设计流程

网友:
自己画的版图封装与其模型的引脚名称对应上,并生成版图的原理图pin并保存,之后在原理图元件中fixed artwork 刚才的版图文件

网友:
自己画的版图封装与其模型的引脚名称对应上,并生成版图的原理图pin并保存,之后在原理图元件中fixed artwork 刚才的版图文件: |0 {' 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