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PCB 布线时,采用那种方式?

楼主(2021-09-23):
对于一组总线(地址,数据,命令)驱动多个(多达 4,5 个)设备(FLASH,SDRAM,其他外设...)的情况,在 PCB 布线时,采用那种方式?

网友:
    问题不明确

网友:
    你是想问布线的拓扑形式吗?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感觉兴性应该比较适合

网友:
    总线型应该不适合

网友:
    布线拓扑对信号完整性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各个节点上信号到达时刻不一致,反射信号同样到达某节点的时刻不一致,所以造成信号质量恶化。一般来讲,星型拓扑结构,可以通过控制同样长的几个 stub,使信号传输和反射时延一致,达到比较好的信号质量。
    在使用拓扑之间,要考虑到信号拓扑节点情况、实际工作原理和布线难度。不同的 buffer,对于信号的反射影响也不一致,所以星型拓扑并不能很好解决上述数据地址总线连接到flash 和 sdram 的时延,进而无法确保信号的质量;另一方面,高速的信号一般在 dsp 和 sdram之间通信,flash 加载时的速率并不高,所以在高速仿真时只要确保实际高速信号有效工作的节点处的波形,而无需关注 flash 处波形;星型拓扑比较菊花链等拓扑来讲,布线难度较大,尤其大量数据地址信号都采用星型拓扑时。